求助:红外音频传输的静态稳定问题。

楼主(2008-10-20):
(无正文)

楼主:
如图所示,请大侠指点。

发射部分采用电流调制,没有问题,但是接收端就有问题了,因为间距不同,周围环境光的强度不同,都会导致接收管的静态等效电阻发生改变,也就是静态直流点会不停的偏移,现在,如果不加调制,采用直接传输,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接收端的直流点稳定下来呢?判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不是不加调制,是不加载波调制,打错了。

呵呵,实际上载波就是光波咯……

网友A:
顶上,版主帮看看。

网友B:
后面不是交流耦合吗?

看你的电路也不像是什么高保真应用。如果是语音信号的话,截止到300Hz什么直流漂移都不用管了。

实在不行加个运放补偿一下。

不加调制……能保证信噪比?至少也得用AM吧。

网友C:
还真没见过这样传输的

环境光的影响很大,红外发射接收管的线性保证不了。

网友A:
发射管是激光来的,给学生玩,不想太复杂

网友A:
主要是怕接收管的工作点太过于接近截止或饱和。

比如说光很强的时候电位可能拉得很高,光弱的时候就很低,想做一个电路,无论光强度如何,都让他保持在中间电压这样,不知各位有何妙招吗?

网友D:
用pwm调制,可以大大减小环境的影响,

我去年做过一个双声道的红外音频传输装置,可以实现6m距离15kHz以内音频的传输,对环境和距离不敏感,不过稍稍复杂了一些,

楼主:
15K的信号频率,PWM载频不要到300K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