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看不懂 有图大家给看下

楼主(2008-10-20):
这是一个可控硅触发的移相控制电路    其输出送给一个集成可控硅触发IC
我看不明白请大家看下

网友A:
兩級運放的加法電路

一個兩級運放的加法電路,
是一個負反饋電路,這個就不用講了太簡單
可以看出兩個輸入級的信號非常微弱,所以用運放放大了100倍,輸出高電平來控制驅動IC觸發繼電器工作,二極管的作用是保護運放在繼電器的瞬見打火。同時也加了吸收電路來保護運算的正常工作不受干擾。

网友B(2013-08-07):
引用 网友A:
一個兩級運放的加法電路,是一個負反饋電路,這個就不用講了太簡單可以看出兩個輸入級的信號非常微弱,所以 ...

这字体看着好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