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经典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8-10-20):
网上看到2个恒流电路,看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麻烦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如何实现恒流

还有就是这种方式的电路,一般在电流过小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如果希望通过软件DA实现1mA的步进控制,比如从1到50mA,用来测量LED,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楼主需要复习一下模拟电路了

典型的V-I电路,加了一些小小的改动;
所控制的电流大小等效于Vin/R1;
第一个图是正电压控制,第二个图是负电压控制;

楼主:
我知道是是V/I转换电路

可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麻烦哪位老大帮我讲解下。可以具体怎么实现的,确实感觉自己解释不出来。模拟电路的那本书看了,可是,半懂半不懂的,不知道各位的模拟是怎么修炼的??

楼主:
没有人顶

我自己顶到前面去,呵呵,希望大家过给点建议。模拟确实不好学。

楼主:
关注的人很多,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问题太简单了吗,可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却不简单啊

网友B:
可以...

先把运放后面的两个晶体管看成一个晶体管.控制输出的电流I等于流过R1的电流IR.此时运放处于深度负反馈.可根据虚短虚断得到R1上的电流.IR=Vin/R1

网友C:
用过类似的

比较常用的V-I转换电路,
恒流要保证VIN,前端一般用个TL431稳压。如果电流很小要注意选择运放了。
>1mA我测试过可以满足要求。电流大了的话注意电流取样电阻R1的功率,否则漂移受不了啊。

楼主:
谢谢各位

你的意思是我用DA输出后,还是得采用TL431来稳压?如果是小电流,是否需要选择的高阻抗输入的运算放大器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