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路,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楼主(2008-10-20):
此电路为电阻变送器的输入部分原理图:
IN-、IN+为电阻信号输入端,V+为+ 5V,V-为-5V现在的问题是:在做高温试验时,输出端电流不断往上升,请大虾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图怎么样才能直接看到啊?

网友A:
右边的电路看不到

图中的10K和40K的电阻要用精密电阻

网友B:
温升总是有的

主要看温升状况,温度每升一度,信号变化多少?这样才能评价这个电路究竟温度漂移情况。

楼主:
图中的10K和40K的电阻

图中的10K和40K的电阻是INA126内部电阻,在做高温试验时,输出端电流不断往上升,上升的很离谱,1分钟时间,输出电流从12mA狂飙到18mA,这很不正常啊

网友B:
解决问题的思路

建议楼主先找出是哪个地方的漂移。
有几个方面要说下:
1.测试的时候应该没有将待测电阻也放到高温箱里吧?
2.楼主这个电路能影响稳定漂移的地方很多,不妨在进行高温测试时同时检测多几个点,找出对结果影响最大点,并且将相关部分的电路拿来分析,这样很快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谢谢8楼的兄弟

谢谢8楼的兄弟!
1、待测电阻放在外面;
2、我把INA126的6脚断开,另外接稳定的输入信号,输出还是往上升,这说
   明不是INA126的问题;
3、会不会是TLC27L2那里的问题啊,我不知道怎么测,请高手指点

网友C:
瞎猜一下

我觉的5腿应该接一个10K电阻再到地比较合适。
或者降低VIN+也可已将输出电流拉回来。

网友D:
RT1?

RT1是什么东西。不会是热敏电阻吧。
三极管的工作点有问题么。
运放的电源稳定么?

网友B:
后面的基准电阻采用什么类型的?

楼主没有给出来的VI电路所用的基准电阻是不是采用了精密电阻?
估计问题出在VI电路上。

楼主:
非常感谢

RT1是热敏电阻,作问题补偿用,目前没装。
我想还是运放或三极管那出了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测试。
后面的电路是输出部分,我没有给出。输出部分也可以排除。
请大家帮帮忙,急啊!拜托了

网友B:
U1B 6脚接到右边部分是分析的关键

虽然楼主排除右边电路,但是,个人还是认为是右边电路造成的,当然,在INA126右边的电路均属于右边的电路,它们是一个整体,抛开整体,更本无从判断。

楼主:
谢谢msliang18

msliang18,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三极管一脚和运放一脚后面的电路可以排除,
问题就出在INA126右边的那部分电路,主要是运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