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电阻行吗!

楼主(2008-10-21):
用164驱动数码管,中间不串电阻行吗?本人认为可以 但不知稳不稳当,各位大侠看看!

网友A:
当然不行,会造成LED电流过大

烧坏164的IO口和LED,还会使得LED各段电流大小不一。

网友B:
LED的特性近似于恒压器件,必须串限流电阻。

网友C:
led是恒流器件,串的电阻是限流电阻

网友D:
4楼的?

4楼的?

网友E:
不要电阻肯定不行

LED最好的驱动方式是恒流驱动,本身正向压降是固定的基本上是1.7-1.8V左右,如果是蓝光驱动电压大约在3V以上,可以使用74HC164以增大驱动电流,如果不串电阻肯定会烧的

网友F:
可以

当然,LED数码管用独立电源,然后低电平驱动点亮.
不过我不认为有人会这样搞.

网友G:
同一7F,

肯定不会烧,但是不规范,性能无法保证。如果这样实际可以通过审核,那么贵公司的产品质量肯定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