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电路:5v高电平输入12v输出高电平,用三极管

楼主(2008-10-26):
有5v和12v电源,当5v输入时输出12v;当5v消失后12v也消失

电路越简单越好,最好用三极管,单管最好!!

网友A:
共基电路即可

楼主:
共基电路即可?具体怎样啊?

网友B:
补充LS

本电路需注意加电阻限流,

网友C:
共基电路即可

基极接电阻到5V
发射极接IO口
集电极接电阻到12V,同时作为输出。

网友D:
就是个控制电路而已。

用三极管的话电流在100mA内,且使用环境温度不高可以,否则控制管用三极管,开关管用MOS管,电流可以做的很大

网友E:
我不是很明白。大家看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图示共基电路吗。还是我对6楼所说的理解错了

网友F:
4楼已经画得很清楚了,必须两个管子

  5V控制一个NPN管,由此NPN产生0电平控制接12V的PNP管,注意限流电阻和漏电电阻的设置和参数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G:
楼上 wh6ic,不必用两管,8楼的就行了

网友H:
做电平转换还是电源控制的

电平转换的话8楼电路
电源控制的话楼4楼电路

网友F:
三极管有两个背靠背的PN结

  如果要求5V没有时12V没有的意思是输出 0V 左右则8楼电路做电平转换须加个合适的下拉电阻。否则I/O为高电平5V时虽然管子截止了,+5V还是可以通过基极到集电极的PN结跑过去。

网友C:
楼上说得不对,三极管截至,输出等于12V

CB结反偏

网友G:
12楼说的是对的。

当IO输出5V时,BE结反偏,BC结正偏,会在输出端灌小量电流。
解决方法是在B极加下拉电阻分压,使B极电压在0.7V~1V左右。
也可以在C极串一个二极管限制电流方向。

网友I:
同意13楼

CB之间相当于断路,漏电流可以忽略

网友G:
喔,搞错了,忽略了Rc的存在 ^_^

网友H:
开玩笑,类似8楼的电路都用过N多了

没任何问题。

网友J:
直接用OC门就可以了啥

网友K:
不好意思!

请教前面的几位高人:上面的电路有那个是“共基”的?共基电路是上面那些图所画的吗?

网友F:
哈哈, 头发蒙分析反了.

awey 对.

网友L(2008-12-04):
8楼4楼的都可以用,但要跟据情况来使用

    4楼的元件多一个,输出开关性能相对要好,同时静态时没有电流减小了功率耗损,对输入控制信号源的内阻不用特别要求,输出为:0V 或12V-Vce(设有负载)
    8楼的电路如果用来做电平转换比较好,做开关电路有两个缺点
1、如果控制源内阻较大时应该在射极应该接一个电阻到地,这样有两个处 A 、静态没有控制信号输入时可以让三极管完全饱和从而使输出电压Vo接近为0(=Vce),否则输出低电平时就会是Vce+Ve(内阻大时Ve就会比较明显)。
B、在没有控制信号时,管子和集电极电阻Rc会有较大的功率耗损。
   我倾向用4楼的电路会好些。

顺便回答fzyuan :
  请教前面的几位高人:上面的电路有那个是“共基”的?共基电路是上面那些图所画的吗?

  4楼横躺着和管子和8楼的管子就是公基电路,4楼是集电极输入,射极输出。
8楼是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还有什么可质疑的?

网友A:
4楼2个管都是是共发射极电路,8楼的才是共基电路

三极管到底是哪种电路接法,看信号的输入、输出脚即可

4楼的适合于功率控制,
8楼的适合于电平转换(控制信号),当然,要输出大电流的话再加个三极管扩流即可

PS:
4楼的电路PNP管的基极必须串个限流电阻,不然会烧管的:-)

网友M:
三极管工作方式的判定我不大认同

纯属个人见解,我认为4楼没有一个是共基极的,四楼上面的横着的管子应该是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应该是共发射集的。下面的那个也是一样的共发射极的。
8楼的是发射机输入,集电极输出。应该是共基极的。
我个人认为看是什么工作方式应该看是有BCE这三个极哪个极输入,哪个极输出,共的就是剩下的那个极,也就是交流地,可以这么看的。呵呵
个人见解。

网友N:
4楼横躺的倾向于共基吧

12v作为输入看,输出集电极,基极是控制信号。不过如果把基极作为输入似乎也说的通。主要是非信号处理电路,输入点不是很明确

网友O(2012-11-07):
4楼大致原理可以,8楼决定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