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请大侠帮忙出一个数控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2008-10-27):
请大侠帮忙画一个数控的恒流源电路:
  要求:电流范围6-7mA,精度要达10uA,前级用DA来控制,可控恒流源电路我搞不定,肯请大侠帮忙,小弟硬件相当相当菜。

网友A:
找个电流输出型的DA, FULL SCALE为1mA的

找个电流输出型的8b分辨率的DA, FULL SCALE为1mA的
再叠加一个6mA的偏直电流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多少钱哦?

电压合成,电压转电流

网友C:
AD420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只要这一个芯片。

网友D:
贵,就一个字

AD420上百大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