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8-10-27):
这是个电流电压检测的电路,但是我不是很明白电流是怎么实现的,麻烦大侠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电流检测就是同向放大嘛

R34为电流采样电阻,U1A组成同向放大,放大倍数1+R38/R36,输出后叠加一个参考电压,然后应该是进入AD

网友B: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LZ自己先仔细看看、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