の,感觉低频小信号的仪器仪表模拟前端没得做了。。

楼主(2008-10-28):
今年见到过两三个设计,都是用INA放大个几倍,再RC无源滤下噪声,然后就直接A/D了~~
唉唉,我那么辛苦的补模电~~结果模电却过时了。。。
赶快去学Coding啊~~

网友A:
此言差异,模拟电路的博大精深不是一个ina所能囊括的。

网友B:
模电却过时了?

模电却过时了?
永远也过不了时吧。楼主做的估计是几个差不多的东西,你可以从提高精度,降低成本,提高稳定性上在研究一下你做过的东西,有的是名堂

网友C:
INA是什么?

能否请楼上的兄弟们给个概念?

楼主:
~~~

见到的心电前端、血压前端,mV级的信号,刚用INA放大了几倍就被A/D了
像是高分辨率A/D让运放下岗了~~

楼主:
瓦~~!

好可怕~~
刚又看到一个不用运放,应变片电桥输出直接连到24bit AD7799的差分输入端!!!
时代变了。。。

网友D:
此时代迟早要到来

现在已经有不用传统电路,直接将信号一锅烩,DSP处理然后输出音频的收音机了。不过取决于数字电路的运行频率,目前还没看到向100M级别和G级别进发的迹象。
DDS作为一种数字器件要取代传统的PLL+VCO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理,高速高精度AD和DA目前在成本和性能上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提高。

网友E:
同意5楼,我们公司的心电采集仪表运放都没用

网友F:
这些好像大都是IC的功劳 = =

不过我国的IC产业。。。。。。。。。。

网友G:
貌似“模拟前端”不是楼上各位所说的那种概念……

楼主:
??“模拟前端”

那应该叫什么?

网友H:
INA仪表放大器

网友I:
你用INA放大个纳伏级信号看看

网友J:
nV级的,光干扰都可以淹没信号了

还是那句话,处理模拟领域的问题,相同性能的话还是采用模拟方式比较低些~

网友K:
专门有技术处理这种噪声比信号大的技术

引用 网友J: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14楼: nV级的,光干扰都可以淹没信号了

网友L:
仪表的核心技术并不是前端放大

仪表比较重要的是标定方法,分辨率,传感器调制解调,接口技术,通讯技术。

同样一个传感器,不同仪表结果不同,这就是仪表好与坏。

网友J:
好吧,其实我没做过nV级的放大~不过刚才看一帖子,做的是pV

我的意思是,有些问题用模拟的办法做成本更低。

楼主:
24bitAD确实比较贵

我估计一般人不敢用,怕用得不好发挥不出这么多钱的价值

楼主:
很难过地说,我还是挺没见识的。。。

引用 网友L: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6楼: 仪表的核心技术并不是前端放大

仪表比较重要的是标定方法,分辨率,传感器调制解调,接口技术,通讯技术

网友M:
解决问题不是光靠芯片就行的

要靠设计的!如果光靠芯片性能,美国能在70年代登月吗?50年代可以用导弹打飞机吗?几十年前的雷达如何从噪声中将有效信号拣出呢?

太深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是从几伏的噪声中检出几十mV的信号还是可以用简单的相关检测电路完成。

nV级信号的测量也可以采用相关检测电路来完成的。

网友I:
不同意

16楼: 仪表的核心技术并不是前端放大

仪表比较重要的是标定方法,分辨率,传感器调制解调,接口技术,通讯技术。

同样一个传感器,不同仪表结果不同,这就是仪表好与坏。

   难道仪表的灵敏度不重要?

网友L:
RE:

仪表的灵敏度最重要的是取决于调制解调电路,后面的ADC等就不多说了,很明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