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DC-DC模块外接电容C3,C4起啥作用?(有图)

楼主(2008-10-28):
请教高手这个DC-DC模块外接电容C3和C4起啥作用?如何起作用?
手册里只推荐了C3和C4接法和容量,但没有具体说明,以前也没见过
这样能进一步降低噪声?如何起作用呢?
原理不清,就怕有啥反面作用

网友A:
博大的电源,我们也在用

不过我们用的是小功率的,没有这样接电容的

网友B:
如果隔离两边都是模拟信号应该接

否则会出现干扰,不知这种干扰是不是应该也归入共模干扰行列。
这两个电容的左右可参考一般的开关电源设计,其作用跟开关电源变压器原边和副边接的那个Y电容作用类似。

网友C:
电容作用

去差模干扰

网友D:
请问

能详细说明下这两个电容的去差模干扰的原理么?

网友D: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E:
做EMC的,貌似对差模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