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我的功放电路为什么失真?

楼主(2008-11-03):
我的功放原来用的对管,现在改成了IGBT,总是有失真图是输入1k信号和15K信号的波形,是什么原因呢?哪改的不对呢?

楼主:
这是改用IGBT的电路

楼主:
1K信号时波形

楼主:
15K信号波形

网友A:
怎么查不到这个IGBT管的资料?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上写错了,换的是APT30GT60,600V、55A

网友B:
交越失真,因为IGBT的开启电压大太多了

调整加大220欧的电阻
增加串联的3个二极管数目到有一定的静态电流即可

注意;
0.25欧电阻要移下来
所有的三极管都要配对

网友C:
这个架构还得加自举电路。

楼主:
自举电路?

多谢楼上两位,我照xwj说的改了下,波形好了很多,高频还稍有点失真,不严重,试听听不出来,请问edanzg说的自举电路怎么加?起什么做用?

网友C:
简单来说,在准互补电路中

自举电路的作用就是把功放上管的放大驱动部分的电压相对正电压抬高一些,以降低上管的削波失真。

网友D:
你们能看见图啊?

网友B:
当然能看见

网友E:
图呢

我怎么看不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