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mV电压、200M输出阻抗信号用单片机AD采集

楼主(2008-11-03):
请教一下,有个0~20mV电压、200M输出阻抗的一个信号想用单片机AD采集,前级高阻运放电路应怎么处理呢?用什么芯片合适呢?普通运放输入阻抗是多少呢?

网友A:
用FET运放或仪表运放

网友B:
绝大部份所谓的仪表放大器都不能满足上述要求

一个看上去比较合适方案:ICL7650;
成本5~15元,功耗2mA左右,采购很方便。器件本身的精度很高,输入端偏置电流虽然最大不到10pA,但是折算到200M阻抗上约有2mV不到的误差产生,这部分虽然可以进行一定的补偿,但是他的漂移是很难解决的;

另一个看似更好的方案,采用“静电级”仪器放大器,TI的INA116,仅有3fA(最大100fA)的输入偏置电流,折算到200M阻抗上仅有0.6uV(最大20uV)的误差产生,这部分误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其输入失调电压也不大,0.5mV,这是可补偿的,失调电压的温漂20uV/度(典型值),综合来看,这个方案可以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实现1%左右的精度水平。

但是实际产品是很不容易的,200M电阻,你的PCB设计、焊接工艺、装配工艺等度需要有相应的考虑,否则,周围环境稍有风吹草动,你的结果就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