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M358做电压跟随器啊?给个电路行不?

楼主(2008-11-04):
如何用LM358做电压跟随器啊?给个电路行不?
我的输入电压是0到5V 是一个信号检测电路,后级要接给单片机做AD转换,但由于AD转换会消耗信号源的电压,所以就不准确了,现在想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应该可以改善吧,
哪位大哥给我电路图我看一下哦?

网友A:
把模拟书翻翻发,很简单的

楼主:
我接了外简单的,

输入接+,输入接与OUT接一块,怎么输出的电压要比信号源要小啊?怎么办呢?

网友B:
这个水平还设计?

电源电压是多少?接了电源没有?

网友C:
358电源多少?

0~5V,
358好像不是轨对轨输出的

网友D:
mcp602

mcp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