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220系统中所用的电容的类型?

楼主(2008-11-05):
在交流220V系统中
1.在火线和零线的入口处的滤波电容是哪种电容?
2.分别在火线和地线,零线和地线间的电容是哪种电容?
3.并在可控硅侧的rc串联防突波的电容是哪种电容?
请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下,如果能稍微说明下在此的用途,那更是万分感谢!

网友A:
1,x,2,y

网友B:
220交流电也要用滤波电容的呀?学习了

网友C:
RE:

请教交流220系统中所用的电容的类型?

在交流220V系统中
1.在火线和零线的入口处的滤波电容是哪种电容?    X电容,滤除差模干扰信号
2.分别在火线和地线,零线和地线间的电容是哪种电容?  Y电容,滤除共模干扰信号(同时对差模信号也有效)

3.并在可控硅侧的rc串联防突波的电容是哪种电容?   减小dV/dt,高频高压电容均可

楼主:
谢谢版主

很详细的指导!

网友D:
原来电容也有XY的

那到底是怎么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