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再打扰以下各位.

楼主(2008-11-06):
我现在用单片机的P0_1去带一个普通的继电器.可是上电复位期间会误动做.(因为我的51片子在一上电的瞬间是低电平,复位后又为高电平.)请问各位除了硬件延时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开这一矛盾么?

网友A:
使用pnp三极管带继电器即可;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51片子?

楼主:
AT89C52.

说实话.以前没注意.板子都做好了.东西做出来.一上电.情况不妙.上电瞬间继电器有瞬间动作.为了逼开单片机复位为高电平的问题.我在P0口后加了非门.然后再驱动NPN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动作的.可继电器还是有瞬间动作.想问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

感觉就在单片机复位的一瞬间出现的低电平.复位后又自动为高.此时主程序应该还没有参与.我想能否通过在KEIL里设置,修改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B:
标准51上电复位的时候IO一直是高电平的

瞬间出现的低电平有可能是你的软件往IO写0了吧
要么电路上是不是有电容

楼主:
回楼上:真是郁闷啊.

就是会出现瞬间的低电平啊.我就灌了个空程序啊(while(1)),什么都没做,电路上没有电容啊.我要死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还有哪里会出现问题呢?

楼主:
谢谢,各位.我解决了.

换了另一家的.STC89C52.(原来的是AT89C52).不知哪位有同样的遭遇.

网友C:
好像存在这么些芯片会这样

今天就碰到TMS320F2812也会这样,偶尔出现那么一块,上电瞬间是输出低电平的。

网友D:
有哪位高人曾经遇到并成功解决过的?

告诉下解决办法啊,碰到一块两块还可以换芯片,那要是大批量的呢?

楼主:
那就用硬件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