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求助

楼主(2008-11-06):
本人想做一个简单的DAC,普通的速度太慢,高速的太贵,想到直接用74LS245接R-2R电阻网络的那种,以前在一种产品上见过。但不知那种R-2R电阻排市面上怎么称呼,怎么才能买到。请知道的赐教。

网友A:
集成的再怎么也比自己做便宜吧

要简单的话还不如直接用PWM来做

网友B:
pwm的太慢 不符合lz要求啊

网友A:
整个几百K的PWM也不见得慢

楼主:
用做视频输出的。

我想用做视频输出,黑白信号就行了。普通的DAC0832才1M,视频最少也得要6M才行啊。我以前在一款设备上面见过。人家用74HC245的输出端口接上一个排阻,排阻的公共端上就有视频信号出来的。不过那个排阻不是普通的。比如第一个电阻是R,那么第二个就是2R,第三个就是4R,第4个是8R,依此类推。不知有没有哪位知道更详细的内容。

网友B:
呵呵 有一种叫 R-2R的 就只要两种电阻 教材都有

网友C:
不会自己用电咱搭呀?

好像没有集成的,自己搭也不会太复杂,才10多个电阻。

网友D:
PWM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人家明说了电阻网络,扯PWM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