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下玻璃封装的 1N4148 能通过多大的电流?

楼主(2008-11-07):
那天我测试了2颗玻璃封装的贴片的,5A工作20分钟,没问题。(我用鳄鱼夹夹着两端的,鳄鱼夹会帮着散热),恒流电源最大只能国5A的。
有条件的朋友也去试下吧,看看我们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开玩笑吧

网友B:
5A应该有5W,能上20分钟?

一般二极管可以短时间承受标称电流100倍的电流,时间长了,可不行。

网友A:
2A电流10秒不到4148就报废了

网友C:
已经击穿了

现在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D:
呵呵,楼上的似乎是真的吧。

不过如果二级管连上 半导体制冷电路(TEC)的话,估计能过的电流会大点,但是那种玻璃管的,我估计温度都传鳄鱼夹上了。

网友E:
泡在水中?

4148,10mA的压降都有1伏了,5A压降至少2V?

网友E:
泡在水中也不行

泡在液氦中,封装功耗可达1.5W

网友F:
厉害了,赶快申请专利,立马有人要5000万来买,你千万不要

网友G:
报世界纪录算了。

楼主:
等下我再去测试下。

楼主:
我前面的数据是不对的,还好每人相信,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直流电源限制在2A的电流,从23:32开始到23:53的时候还在工作,压降1.85V,在23:57的时候开路,电流为0,当然就像上面的朋友所说的,在其工作的这段时间内,可能已经击穿了。所以还要明天继续测试才知道。 上面用的是贴片玻璃封装的1N4148,用鳄鱼夹夹着,有助于散热。

5A是不可能的,5A时可以看到管芯发红,3秒钟不到就烧了。

网友H:
晕……做这个有啥子好玩的?你以为生产二极管的吃干饭的

楼主:
很多工作要做,这只是其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