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11-07):
如图所示,V+和V-输入一个很微弱的电压信号,经过运放进行放大。但是,不是很清楚其中一些参数的设置。比如:1、为什么R3和R4都要同时取相同的值;2、R6、R7的作用又是什么。麻烦各位大虾帮忙分析分析,谢谢^_^

网友A:
看似差分放大,R6和R7分压的内阻会对其效果有影响。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的回答。这个是差分放大,呵呵,俺暂时还没弄清为什么R3、R4的阻值为什么要设相同值,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50倍吗?R6、R7分压对效果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网友A:
是放大50倍,但那个输出电阻不知何用。

至于电阻R1,R2,R3,R4,要求R3/R1 = R4/R2。具体可用“杠杆”或“剪刀差”原理去理解比较直观。

另外那个分压电路(R6和R7)虽然能提供分压,但内阻较大,会影响R3/R1 = R4/R2条件的满足。建议加一个跟随器。

楼主:
谢谢HWM

谢谢!我现在已经搭建好这个电路,VDD的电压是3.6V,当我在(V+、V-)加一个压差为0.1mV的电压信号时,Vout竟然输出接近2V,请问,哪里出错了呢?

网友A:
另外,你也可以重新配置R4,R6,R7,

使之等效电阻为50K,且等效分压比为51:12。

网友B:
应该是R3/R1=R4/R2吧?

因为是单电源供电,R6和R7是不是用来提供偏压的呢?

网友A:
输出电压要减去分压电压。另外更正4L笔误:要求R3/R1 = R4/R2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让V+、V-悬空,Vout也有2V左右的输出,难道要调整R4、R6、R7?我有朋友就用现在的这个阻值参数值,就算悬空,Vout是输出0.7V左右的电压

网友A:
LZ:悬空是不行的,另外R4改成50K-R6//R7

可将V+和V-接到地上,看输出是否为分压电压,即3.3*12/(12+51)

楼主:
好的,谢谢,我照你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C:
HWM6楼方法不错,赞

网友D:
这个电路与V+、V-的性质关系很大

楼主要交待一下V+、V-的来历。

楼主:
按照10楼HWM的方法做了,和HWM所说的结果一样

(更正一下,我的VDD是3.6V,因为LM324要正常工作,电压不能低于3.6V)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当在V+、V-端加上很微弱的零点几毫伏的电压,Vout输出超过2V呢?难道运放超出了放大区了吗?

网友D:
都说了这个电路与V+、V-的性质关系很大

用324,3.6V供电,输出最高电压大约为3.6-1.5=2.1V,超过这个电压运放将饱和

楼主:
答13楼

我的V+、V-分别由两个阻值为10K的电阻分压供直流电,VDD同样为3.6V,因此,静态时,V+、V-应该都是为1.8V吧。我要放大的信号为V+、V-不断变化的微弱的电压信号。

楼主:
麻烦awey进来赐教

呵呵,我刚刚在16楼写了V+、V-的来历

网友D:
这个电路只适用于V+、V-是对称的差分平衡信号

同电源的、用电阻分压出来的信号输出阻抗是不同的,而且对差分信号的直流偏置有影响,不适合本电路。并且楼主的电路放大倍数是假设输入信号的输出阻抗为0时得到的。

楼主可以用电池通过分压来作为输入信号试试。

楼主:
谢谢awey

也就是说,输入信号的电源最好与放大系统的电源不要相同?

网友D:
差分放大器主要用于平衡信号的放大或做减法运算

不一定要不同电源,但要求两输入信号是平衡的,内阻相同。
对于你的这个电路,因为输入信号会直接影响直流工作点,所以不能用直接耦合,要有电容器隔离、或用不同电源的信号、或一个与浮空的信号(比如无源传感器信号),才不会影响到你的直流工作点。

楼主:
谢谢awey详细的解答

网友C:
老A也是一针见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