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2):
请教:
    双向可控硅完全导通后,两个门级间的内阻是多大啊?
    我使用的是ST  BTA12-600BW,用电表测量导通后内阻达到1.5K,有点想不明白,如果导通后可控硅门级之间的内阻应该很小的吧,没想到有这么大,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还请高手请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导通电阻是无意义的

可控硅也是非线性器件,导通电阻跟工况有关,测试导通时的电流和压降,然后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