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指点下做100路抢答器的电路、

楼主(2008-11-12):
1、主要功能:
此设计可同时由100个人参与抢答活动,具有LED数码显示抢答者的编号;抢答成功时有声音提示;具有互锁功能,每次只能有一个人获得抢答成功.
2、技术指标:
主要的技术指标是:抢答速度为0.01秒,有100路抢答者;两位LED 数码指示抢答成功者的编号,抢答速度为0.01秒;抢答成功时有声音提示,并具有清零和解除抢答的功能.
3、所涉及的基本知识:
计数器,数据选择器,译码器,显示器,与非门振荡器,音乐报警器
4、主要元器件
CD4543,CD4518,CD4028,CD4067,CD4069等芯片,PC817音乐片,共阴极数码管等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样?或者说把各种的芯片的准确型号参数给下  谢谢了

网友A:
这么多通道用CPLD算了

用门电路搭的话用器件太多。

网友B:
100路

用4个单片机,每个32个口。扣除一些通讯功能,100路是足够了。

网友C:
可以用2片ATT7025来做

每片最多有 66个IO,
做的时个两片之间一片为主,一片为辅,抢答成功后对时一次.

网友D:
电路的话好像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