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转正电压

楼主(2008-11-13):
各位高手,本人设计的一个负电压转正电压的电路,但是在调试时发现输出端信号不稳定,估计电路中有问题,无耐只能请教高手帮帮忙,谢谢.

楼主:
图片

图片

网友A:
怎么个不稳定呢?

网友B:
C11二端有方波电压!

C11二端有方波电压!

网友C:
没看出来

楼主能否说详细些

网友D:
怎么个不稳定呢?

R26没必要那么大吧?

网友E:
运放可稳定

反相端有个电容,运放会不会不稳定。

楼主:
U6D的输出端测到有正弦波

此电路接受到的信号通过MCU接入PC机,PC中的VC界面显示相应数据,在显示正电压的那几路显示数据较稳定,没有跳动,但采集负电压的这几路显示数据一直在跳,幅度在10左右.在U6D的输出端测到有正弦波,到了U6A输出端成了方波了.

网友F:
o

反相端的电容问题很大。

网友G:
自激了吧,R25上并一个电容C

   R25 * C > R24* C11

网友H:
C11最大的作用就是引入噪声

它可以将C11接地点的噪声引入,并且越高频增益越大!而且还容易造成自激!

改造:将C11接地的那个脚抬起来,然后U6D的第1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