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管理芯片输入端电容的疑问

楼主(2008-11-13):
我们做的一个电路板,电源管理模块如下图。
我发现板子上在输入端少设计了那个滤波大电容,请问一下,如果没有那个电容。会对芯片和器件造成损坏吗?分析一下
我那板子以前就烧过一次~

谢谢坛里的兄弟们

网友A:
那个滤波电容?

网友B:
看看

是680的那个吗???
一定要的????
他可以防止输入电压尖峰对IC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