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的电路

楼主(2008-11-13):
我们公司马上要做割草机控制器了,可我对它还没有了解,请有做过的帮我讲讲,,最好有图哦!!!!!!
它用的是什么电机??????????????
在工作当中它需要采集那些信号?????????????????
谢谢大家!!!!!!!!!
有图的可以发到我邮件里!!!
sunde350@hotmail.com

网友A:
做的是什么割草机哦?

好像不要电路哦,一个柴油机或汽油机+刀片就够了呀,
要全自动的吗?那是要电路,俺好像从没见过全自动的割草机哦..

楼主:
就是用手推的那种啊???
老外用的,剪地皮草的那种啊

楼主:
图片

图片

网友B:
买个来研究一下先

都没有任何了解就开做了,这可不是什么好方法啊。
研究人家的电路并不代表要抄人家的电路,但是可以学习吗,人家做的电路搞不好都是经过多次的问题之后改进过来的,了解人家的设计思路就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再说了,就算做的东西不超过人家,也别落后人家那么多啊。

网友C:
这个有什么讲究啊?

网友D:
这种不是烧油的吗?我们公司都有在用。

网友E:
这个东东还用得着电路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