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HFJ-8A超高频毫伏表的电路,谁能讲讲他的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2008-11-13):
输入端是如何对小信号时的测量修正的,看输入在小于二极管开启电压时,整流也是不行的啊.看了好久不明白,也没搜到相应的资料,请大家指点啊.

网友A:
这种电路太有技术含量了,可惜俺看不大懂

网友B:
找本书 慢慢研究吧 测试 测量 仪表 方面的

网友C:
就是探头的检波+直流放大

好像还有校准的功能。
放大电路比较复杂,一下没看明白。
如果现在重新设计,应该会简单许多,毕竟现在的运放比以前的好许多数量级。

楼主:
谢楼上各位,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