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7809 7909把24V电源变成+/-9V?

楼主(2008-11-1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24V是由变压器供电过来,那就分别整流最简单

楼主:
24V是由开关电源供的,没有中间抽头

变压器也一样,有中间抽头,就叫+/-12V,而不是24V了(一般来说)

网友A:
没抽头的话只能用开关电源IC产生负压了

负载轻的话也可以用电容产生负压,不管如何,都要另加器件。

除非,+/-9V 的电源地与24V电源不共地,或许还有办法......

网友B:
用两只9V稳压管串起来吧

测算下最大负载电流I
稳压管限流电阻 R = ( 24 - 18 ) / I

网友C:
最简单了

这样的问题最简单了,用电容做一个地出来,把24变成+/-12V在用7809 7909就行了

网友D:
我这次只看不回

~

网友E:
不要求共地的话非常简单

两个电压调整器串起来用就可以了。
想要共地的话就有些麻烦了,得使用电荷泵电路设计,或者用变压器实现DCDC转换。

网友A:
是否共地,负载轻重,由这两方面决定电路形式

楼主:
要求可以不共地,但I>200mA

5楼的方法静态电流太大.用电容弄出一个地,功率太小吧

网友F:
可以用DC-DC来实现

可以用dc-dc模块电源来实现!!

网友A:
这样就好弄啦!

单电源转双电源,主要问题是正负电源两边的负载不平衡造成共公地大幅浮动,引起重负载一侧电压不足(即使有稳压IC也无济于事)。
本电路要点是加了浮地的嵌位,使公共地的浮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避免上述不良现象。

楼主:
12楼的方法是先把24V分成+/-12再降压的吧

我看见国外的板上没有三极管

如果没有7809 7909,I>200ma时,+/-12V能稳压吗?

网友A:
回楼上,可以是这理解

两个三极管是分出一个中点电压,成为+/-12V,没有稳压IC,这个+/-12V是不太稳定的,有多稳定取决于两管输出端的动态阻抗,输出阻抗越少就稳定.这里的电路应该能满足你要求.
如果不用三极管,只用电容分压,那只能应用于正负端负载平衡的特殊情况,如BTL的音频放大器等.

网友G:
电流较大的场合尽量避免这种做法

除非正负电流比较对称。

因为两路电源是串联的关系,电流相等。

楼主:
我看国外的板子-9V是和24V地相连

这个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