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电源同相运放似乎有问题啊

楼主(2008-11-14):
这个图大家应该看见很多次了吧
里的 我发现这样的问题:
用示波器去量运放的+,发现电平不断下降
似乎是电容放电的迹象。放开示波器会慢慢回升。

楼主:
还有

按这个图接   如果信号是0v以上的占空比20%的方波,
输出方波的放大倍数很有问题。根本不是1+R2/R1
如果按下图接 则没问题。

楼主:
仔细分析这两个电路

发现后者 输入加了个偏置, 而对“-”端对直流信号采用了100%的负反馈。

到底这两个电路的区别在哪里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

第一个图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呵呵

导致电压不变了

网友B:
运放的同向端的偏置电流没有到地的回路

其实跟LS上的一个意思

网友C:
示波器也有输入阻抗

而这个阻抗肯定小于运放的输入阻抗,那么电容就有了充电回路,电容的电压在上升,那么另一端肯定是在下降。。。

网友D:
原图的问题是运放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回路

网友E:
应加电阻对vcc/2或对地

应加电阻对vcc/2,或对地,组成高通

图中没加,是因为运放+极对地是有内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