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14):
供电电压VCC=+5V和VEE=-5V
输入差分电压为0V时输出端电位0还是-5V?

网友A:
输出= V+-*GAIN

网友B:
你问的是运放开环工作吗?

如果是开环工作,那么输出电压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输入失调电压。

如果是运放构成的差动放大器,输入差动电压为0V时,输出电压等于正输入端下拉电阻所接的电压,如果下拉电阻是接地的,则输出0V;如果下拉电阻接-5V,则输出-5V。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