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问题

楼主(2008-11-14):
用LM324做个比较器,原意是一有输入的V1电压,324就输出高电平,把V1拿掉,及输入处悬空时,324就转输出为低电平,可实际搭电路试时,是 只要V1有过一次输入,324变高电平后,就一直是高电平.怎么办?

网友A:
反馈电阻改100K,V1处加1K电阻到地,反相端加300K到24V

网友B:
楼上的我补充下:

负端应有一定的电压(几个mV),以去除失调电压影响)
正端输入应接电阻下拉到地,以使输入悬空时电压拉到0.
输出不需要反馈到正端.否则你的输入为0时可能输出还是正.

网友C:
悬空和电压为0是两码事

网友D:
罪魁祸首是正反馈问题

LZ要大概说下V1电压范围,
比较的电压不应该是0V,因为你的运放供电是0~24V的;

网友A:
适当的正反馈可以有施密特效果

网友E:
V1电压多高?参考电压最好不要使用负电源轨。

楼主:
是用与分段控制的

输入是0----10V的控制信号,我把它分成4段,1.  0V以上, 2.  2.5V以上, 3.   5V以上,   4.    7.5V以上.
用24V的电源是为了和后面的继电器共用个电源.

网友F:
会自动落下来才怪呢,除非挖个坑

网友A:
楼猪是否想要这种电路?

网友G:
这个图应该不会自己翻转

反相输入端的电压本来就接地,怎么可能弄翻正反馈过来的高电平输出呢。

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水不往高处流

网友H:
根本原因反向输入端电压不能为0

最好是要有一定的参考比如0。5V,其实这是个典型的施密特电路,只不是用运放做的。输出为高时,若拿掉输入(悬空不接),输出肯定是为高,因为输出其实就是运放的最高输出,应该保证输入为0 时,即使输出为最高,同相输入电压处低于反相输入的参考电压,这样它可以自动复位。。。

楼主:
谢谢个位!

昨日已搭了个电路,跟10楼的图差不多,只是加了正反馈使它具有点迟滞效应,另外,10图中的那个1K电阻我用了个1N4148.

网友I:
TTL电平问题

LM324是TTL电路,悬空意味着接高电平!你可以在同相输入端接一个参考电压,V1经过一个反相器接到反相输入端!这样当V1有信号的时候经过反相器使反相输入端为0,同相端大于反相端输出为高电平,当V1为零使反相端大于同相端,输出为0。

网友A:
LM324是TTL电路?要向楼上请教了。

网友J:
14楼是指324内部结构为TTL,非CMOS。

网友K:
正反馈问题

VI一有电压,同向端就是高电平,VI悬空同向端还是高电平,所以输出总为高!

网友L:
换成LM339,LM319

换成LM339,LM319,那是真正的 电压比较器。

网友M:
大家都说了

砍掉一只手绑死一只手是不能正常干活吧
就说是比较,那边要是嘛也没有和谁比啊

网友N:
10楼的图中431是个什么东西?

10楼的图中431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O:
正反馈电阻几次都把我害惨,后来我从来不用,

网友P:
把原来电路接地端通通接到负电源上。

当然,负电源(+)接地。

网友P:
比较器问题的准确答案

D:Documents and Settingsmx0My DocumentsMy

网友Q:
简单的问题也酷?

我都要哭了!

网友P:
如何能把图像上传?

如何能把图像上传?

网友P:
终于把图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