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IN60

楼主(2008-11-16):
普通计算器用的直插二极管,客户要求找IN60,为普通的塑料管,其参数要求稳定在200~220mA之间,发去两款样品均测试达不到标准,一款是先科(SEMTECH),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电流在300mA以上,一个牌子是ZT,测试电流略超过220,请问需要使用什么样的二极管才可以?请求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光电池板上的吧

那是防反向漏流的,压降过大则对充电不利,过小则容易过充,数据单位应为mV才好吧,200~220mA?不解...

网友B:
1N60是检波,假货很多,样子也有好几种。据说长的像1N4148的,但比较短的那种是真的。提醒楼主,那种二极管不叫IN60,是叫1N60,美国命名标准。

网友C:
1N60是检波管,没那么大的电流

不知道楼主说的“达不到标准”是什么标准?判定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D:
江湖上很难见到的锗二极管

网友C:
楼上也是江湖上难得露脸的大侠了,哈哈...

楼主:
现在不知道有什么牌子的1N60管是能用的了,假货真是很多,同一个牌子的货报价有的1K要80多,有的才55多,市场上的货不能用的多.

后来发现是客户搞错了,那个管的确切型号是1N6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