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472问题

楼主(2008-11-21):
 我用MAX472做一个电流检测,检测流过MOS管的电流,MOS管采用专用的MOS驱动芯片IR2106采用PWM波驱动,MOS下面接得是一个充电电路,试验中,MOS管正常导通,PWM占空比越大,MOS导通时间越长,负载电流越大,但是MAX472  R37处输出确不对,MOS不导通是是20V左右的一个电压值,导通时在20V基础上有三角波形,请问是电路接法有问题还是应该就是这样的??谢谢高手给看看~~~  其中MURH840是一个续流二极管,J5接一个负载,给其充电。

楼主:
请高手看看啊

请高手给看看

网友A:
R33,R37阻值多大?

楼主:
MAX472

这里R33用的是20毫欧  RG1=RG2=120欧姆,R37用的是5.1K,请问电路接法有误么?

网友A:
按照你给的参数,应该是0.85V/A的转换系数。

楼主:
现在 R33处并了一个10UF/50V的电容,发现R37处的输出类似一个三角波,管子关断器件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电流的 但从波形上看关断点正好在三角波的顶峰,5V左右~~~怎么回事呢??

网友B(2009-03-26):
输出是三角波还是锯齿波??

网友C:
应该是锯齿波,要不就是MOS管驱动没做好

简单点可以加一个MOS驱动器,因为一般的功率MOS管栅极电容挺大的,类似单片机I/O、TTL系列、小运放……都不能直接驱动

网友D:
想不通,一个3块钱的IC就能搞定的东西,非要整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