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

楼主(2008-11-21):
电源是单电源+5V,
为什么放大后输出的电压超过5V?(测量时5.2V)示波器测
我用的是MCP602~~~
我很郁闷!!!!

网友A:
这种问题没有什么可问的

回去好好检查一下,再验证一下你的测量值,必要的话可能还需重视一下示波器的使用。当然,检查、验证是重点。

楼主(2009-01-06):
呵呵

谢谢,,不用看了,,我知道原因了,,都不是你们说的

网友B:
lz不厚道,看以后还有谁跟泥玩,哈哈,趁砖块还未出炉公布答案

网友C:
电源电压不稳吧

是不是你的电源电压不稳啊?

楼主(2009-08-09):
好久没有来了,,原因就是交流放大的,电压用交流,直流档位测量出现的误差,而且有小小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