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设计低功耗的升压电路

楼主(2008-11-22):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手持测试仪当中想把9V升压到24V,但是自己设计的电路功耗太大,9V电池只能用十分钟,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啊!!!

网友A:
9v迭层电池本身才60mAh的容量

你24v里若耗用10mA的话,9v电池就得耗26mA,效率为60%的话,就是44mA,再加上电池用旧后,耗电流更大.

还不如用5#或7#电池升到24v经夹子.

网友B:
还是多动点脑筋在降低24V电压或其功耗上吧.

网友C:
9V层叠电池(6F22)

9V层叠电池(6F22)若是碱性电池,那么容量约为300~400mAh,碳锌电池约为120~180mAh,NiMH充电电池约为150mAh。

楼主的24V输出可能是用于二线制仪表的馈电,那么最大在20mA左右,功率则是480mW,若设效率为85%,则折合9V(计算应按8~8.4V)的电流约为480/0.85/8.4=67mA。所以基本上撑1.5h是没有问题的。

你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效率太低引起,不知你用的是什么芯片,你选的参数如何。但是有一点请注意:你所需的功率是较小的,若采用PWM芯片,而你采用的又是手册推荐的参数,那么就不可能得到高效率,大部分手册上的推荐参数是用于其芯片最大功率输出的,他可以保证在大功率输出时的效率,而低载时效率可能低至30~50%。

网友D:
你24V电流多大呀?

小就用电容泵,大就用开关电源。

美信有很多低功耗、高效率的芯片,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E:
用boost开关电源,价格高点

效率90%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