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从业的两次意外.

楼主(2008-11-22):
从电解电容焊反的那个贴子,想到了自己的几次错误.
第一次:那时还是大二,帮老师焊块电源板,认认真真焊了一个多小时.
       当时也没考虑电解电容正负极(呵呵 那时候真菜啊)
       结果一个25V2200uF的电解焊反了,
       老师一上电,只见喷的一声,电容开花了.
第二次:做毕业设计,调上海贝岭的一块BL0932芯片,做一块简单的单相电能表.
       电流信号没交流电流源,只好用一个2M和几十欧的电阻串联,
       得到一个很小的电压.器件焊好后开始调试.上电没几秒钟,
       BL0932燃起了熊熊大火,把整个实验室的人都吓坏了.
       后来被同学嘲笑的不行,说没人比我更"牛"的了.呵呵.
不知大家有没这样的经历.如果有,不防分享分享.

网友A:
电容爆过一次

电容爆过一次,幸好我马上拔电源,没有惊慌逃窜

网友B:
有次钽电容电压超过一倍

  一碰就炸了,手上脱了层皮

楼主:
早两天

电解电容电容超过了4V(16V--20V),听见了吱吱的声音,还好发现得早,没爆.

网友C:
我小学没毕业就开始就接触电子,所以几乎没犯过这些低级错误,

理论虽然不咋地,动手能力还算顶呱呱,哈哈

楼主:
上小学的时候

厕所里面的灯掉得不高,我就把灯泡取下来,用手指尖去碰里面的两根圆棒.
呵呵 后面的不说了

网友D:
好帖,顶楼主!

昨天买了车电摩,结果好几次误动作开行……今晚的最后一次:终于把车头撞坏了,而第一次是什么?我告诉你们,第一手启动时我是向着摆好的个车阵,差一点没车就撞坏了好几车先~

这就是新手,嘿嘿,内容虽然不同主帖,但性质一样。

网友E:
电容的问题没犯过

电容的问题没犯过,接触电容的时候已经知道正负极和使用方法了

就是在小学的时候,看作文书,说电池可以充电,当时不知道什么原理,就自己试,把干电池和220V,连一块了。还好安全准备齐全,用插头和导线连好了,又插到220V的,还穿了绝缘鞋。最后只是保险丝断了,人没有问题

楼主:
呵呵

楼上的好奇心也比较强哦

网友F:
我还亲自光手接在220V交流电灯上呢!

    初三的时候,自己学了一点电子入门,用欧姆定律去算220V/25W白炽灯的电流,发现它和手电筒的小灯**差不多,就把小灯串在电路中点亮,看起来好象没什么,但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接的,把其中一条火线断开,把两头离开几公分,然后一个手拿一个小灯**,同时快速压上线两头,两个小灯**亮起来了,实现了节能点灯的方法,别提有多自豪(不要笑我们无知,哪时农村里有电灯就不错了),还经常被电得一愣一愣的(居然没有出大事,后怕,不过哪时知道站在木制的阁楼上去操作,再加当时的电压也不足够200V的)现在想起来都不敢再去哪样操作了。

网友G:
电子侠客真是厉害得很啊!

网友H:
爆过电容

初中时候把电容和led串起来接220,我在楼上接的,只听见砰的一声,然后家人就在楼下问,怎么停电了(保险丝断了)。
大学的时候做了个电源,2200uF电容旱反了,为了节约,做的是光板(没有丝印),主要还是不细心造成的,上电调试,幸亏没有加负载,然后就看到电源箱里面冒烟了,检查发现电容旱反了,庆幸没有爆炸。
工作了设计板子把旦电容封装丝印画反了,然后是车间加工,结果旱反了,电流电压都小,没有什么情况,过了好久自己看图才发现,心里那个不爽阿

网友I:
有意思,说我的故事~~

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家里的收音机,弄两根线接到装电池的线上,另一头插到220电源上,就一声,#$%@#$,可想而知了,哈.......然后,继续,把扬声器拆下来,这还不算完,把磁铁拆掉(我也挺有劲的噢,哈...),拆掉后发现,原来线圈是好的,才知道,喇叭没烧,后悔------晚了~~~,再后来,过了几年,明白了为什么那样插到220上会有这么大反应,哈......

楼主:
哈哈

楼上的探索精神.....
早阵子帮另一厂修一台脉冲充磁机,本人试着扒掉一个继电器,通电一试.
2秒后只听嘣的一声巨响,一个杯子那么大的电容给爆开了.

网友I:
楼主惊险的事还真不少,呵呵......

    说惊险,我有一次修一台电子管发射机,来回开关了几次电源,有一次就忘记关了,伸手去拿管帽(是电子管的一个电极)去安装,结果刚碰到就被电了,回头拿万用表一测,1200V,没错,就是1200V,好在电流不大,而且地面是实木地板,哈......粗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