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又用过CS5532B的吗

楼主(2008-11-24):
请问大侠又用过CS5532B的吗?我在差分信号输入双极性双通道转换时,完全按照数据手册设置了通道设置寄存器和两个通道的转换命令,可是始终在通道2转换,通道1的信号不转换!请问时什么原因?

网友A:
用过CS5523

不用怀疑,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楼主设置不正确,
楼主该不会将差分输入当两个通道算了吧?用在单端输入的两个通道,用在差分输入时只是一个通道。

网友B:
把程序贴出来

网友C:
第一步:首先配置好你的通道设置寄存器,一个物理通道对应一个通道设置寄存器,当然可以一个物理通道对应多个通道设置寄存器,通道设置寄存器中要对物理通道正确设置。

第二步:发送通道转换命令时,有两种转换模式,一种为单次转换,另一种为连续,如果采用连续方式时,刚开始的五次要扔掉。另外,确保你发的通道转换命令与通道设置寄存器中设置的物理通道相对应。如果都采用连续方式采样,则发一次启动转换命令就好。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可是解决不聊问题呀

采用+2.5V和-2.5V 参考电压,AIN1+和AIN1-输入时:
通道设置命令:CS5532_WriteByte(0x05,0x3000,0x3200); //U/B设置为单极性
转换命令:CS5532_WriteCommand(0xc0);  //通道一setup1连续转换
此时能在通道1执行连续转换,结果也正确,但是此时应该将SETUP1设置为双极性时吗?
然后改为双极性:
通道设置命令:CS5532_WriteByte(0x05,0x3040,0x3240); //U/B设置为双极性
转换命令:CS5532_WriteCommand(0xc0);  //通道一setup1连续转换
此时却在通道2转换?
以上设置应该没有错误吧?
0x3000,0x3200 是SETUP1和ssetup2只是字速率不同.
同样都设置为单极性时只能在通道1转换,都设置为双极性时只能在通道2转换,所以只有一个设置为单极性另一个设置为双极性才可以两个通道分别转换!
请问有用过两个通道同时连续或单次转换的吗?

网友C:
通道设置理解问题

采用+2.5V和-2.5V 参考电压,AIN1+和AIN1-输入时:
通道设置命令:CS5532_WriteByte(0x05,0x3000,0x3200); //U/B设置为单极性
转换命令:CS5532_WriteCommand(0xc0);  //通道一setup1连续转换
此时能在通道1执行连续转换,结果也正确,但是此时应该将SETUP1设置为双极性时吗?

然后改为双极性:
通道设置命令:CS5532_WriteByte(0x05,0x3040,0x3240); //U/B设置为双极性
转换命令:CS5532_WriteCommand(0xc0);  //通道一setup1连续转换
此时却在通道2转换?
以上设置应该没有错误吧?
0x3000,0x3200 是SETUP1和ssetup2只是字速率不同.
同样都设置为单极性时只能在通道1转换,都设置为双极性时只能在通道2转换,所以只有一个设置为单极性另一个设置为双极性才可以两个通道分别转换!
请问有用过两个通道同时连续或单次转换的吗?

answer: 一上电后,就应该把通道设置寄存器配置好,如果在采样过程中不需要改变采样速率,只需配置一次就OK了。一个通道设置寄存器在俺的印象当中可以配置两个通道,其中可以设置采样速率、参考电压范围、对应的物理通道及信号输入极性等,也就是说,建议在同一个通道设置寄存器中把高16位配置字为物理通道1使用,低16位配置字为物理通道2使用。

如果两个通道都采用单次转换,则可以先启动通道1(这里通道1为对应物理通道1的配置字)转换,当物理通道1转换结束后,再在通道2(这里通道2为对应物理通道2的配置字)启动转换,物理通道2转换结束后重复。这里的通道1与通道2分别对应的为通道设置寄存器的高16位、低16位。

如果两个通道都采用连续转换,则在配置好通道设置寄存器之后,分别发送通道1、通道2启动连续转换即可,后面就不用再重复发送启动转换命令了。读采样码时,需把SI信号拉低,给ADC发送32个CLK,然后才真正读出采样码,不过同一物理通道的前5次采样码需舍弃,取第六次的数据,采样码数据寄存器中需区分不同物理通道的值。

如果还不明白就得好好看懂DATASHE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