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3零漂3分钟有5V多,请教。

楼主(2008-11-24):
用LM343做一个(采用±36V朝阳线性电源)的6倍同相放大器,输入2000Hz幅值3V的正弦波,零漂5分钟有5V多,能是什么原因那?,而我以前用LF411、OP07、OP277等做过十多种滤波放大器几乎没有漂移。我不想相信LM343质量有问题,希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供电电压超标了

楼主:
LM343是高压放大器,电压范围是±4V到±40V.

LM343是高压放大器,电压范围是±4V到±40V.

网友B:
±36V……

还有,可能是有积分电容一类的东西存在

楼主:
同相放大器是不用积分电容的 。

同相放大器是不用积分电容的 。

网友A:
我看到的极限值是+-32V

网友C:
楼主看规格书没有?

lm143 +/-40V
lm343 +/-34V

网友B:
简单上个局部图就搞定了,搞得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