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64点阵显示屏选通问题!

楼主(2008-12-02):
想用点阵做1个16(行)*64(列)的点阵显示屏,用16个8*8的点阵组成.在网上搜了一些资料,发现大多是用74HC595做列选,搞不明白,为什么2个74HC595级联可以选通64列,还是我的理解有错误,并不只是2个.如果用1片8051能够实现吗?

网友A:
用两片74HC595做行选,要64个IO做列选才行

可以考虑用4片HT1632来做

楼主:
re

请问away大大:用4个HT1632是行选和列选都可以完成吗?用2片不行吗?
菜的很,忘大大不吝指教

网友A:
HT1632是串行接口的

行列驱动都在里面,看看Datasheet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away

看过了,英文不好.再请教下:如果用16*24形式,是不是只要用3片就可以了呢

网友A:
没错,我犯晕了,只看到32×8,呵呵...

楼主:
呵呵,多谢away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