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MOS开关管的应用!

楼主(2008-12-03):
    图中的运放为带宽1GHz的高频运放,我想通过下面的NMOS管来切换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当NMOS导通时G=3,NMOS截止是G=1,现在的问题是,NMOS管导通时,电路没有问题,主要是频带,频响很好!但是当NMOS关断时,放大器的频响非常不好,基本上在500K一下,G=1,到2M的时候,基本上G就接近于3了!我怀疑可能和NMOS管的输出电容有关,不知道怎么能解决!
    我想问一下用NMOS这个电路的增益开关可行吗?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或者说这个开关可以用什么方案来代替呢?继电器可以,但是不想用它哈!

网友A:
如果只是交流放大,可用射频二极管代替MOS管

网友B:
MOS管的DS电容太大,还有是寄生二极管也会有影响

可以用4个PIN二极管做个模拟开关。

楼主:
交流和直流信号

这个放大的是交流和直流信号的!而且对频响要求很高,以前我是用继电器来切换的,这次想减小一下成本和空间,所以想到MOS管,但是以前没用过MOS管的开关!测试的时候,觉得是DS之间的电容太大了!哪个体二极管倒是没啥问题,因为我的输出信号最大也就是Vpp=500mV吧~~

网友C:
4个PIN的二极管没见过,给个型号我查查吧。

"可以用4个PIN二极管做个模拟开关"
---------------------------------

楼主:
PIN二极管有什么优点?

不好意思,PIN二极管有和特点哈!

网友B:
PIN二极管特点是电容很小,速度很快,导通内阻很小

4个PIN二极管搭成一个象整流桥一样的电路,两个桥臂做为信号的输入与输出当开关,当是个二极管有正向电流流过时,开关导通,反之开关关闭。

楼主:
会有直流成分叠加吧!

4个PIN二极管搭成一个象整流桥一样的电路,两个桥臂做为信号的输入与输出当开关,当是个二极管有正向电流流过时,开关导通,反之开关关闭。

如果这样的话,二极管的压降不是要叠加在放大器的输出信号上了吗?这样放大器的输出就不准确了啊~~

楼主:
请教

这个电路对运放的频响有和输入输出信号有严格的要求,就是频率至少要100MHz以上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DC+AC只能按照增益的关系来变化!
但是这种电路的Gain切换用MOS管应该可以实现,好像有人已经做到了,但是具体的电路不太清楚,所以我想验证一下,但是经实验发现,就是MOS管的输出电容太大,所以在关断的时候对电路的频响影响太大,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或者我的电路形式不对?基本功能就是在2个放大倍数之间切换的!

网友B:
直流成份可以串联电容隔离

网友A:
awey可能误解楼主意思了,楼主要求要保留直流成分

并要和交流成分有一样的增益

楼主:
对的

 awey可能误解楼主意思了,楼主要求要保留直流成分
--------------------------------------------------

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只是要一个开关,这个开关不会影响到放大器的任何性能~~

网友D:
NPN管不行吗

速度应该比MOS快吧.
MOS管的栅电容太大.

楼主:
直流有变化

NPN管不行吗

速度应该比MOS快吧.
MOS管的栅电容太大.

====================================

如果用NPN管,哪么信号的直流增益就会有变化啊~~我试验过!

网友B:
高频的要直流干什么?

那就用个干簧管继电器吧。
如果你对切换速度要求不要的话。

楼主:
对信号要求比较高!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5楼: 高频的要直流干什么?

那就用个干簧管继电器吧。
如果你对切换速度要求不要的话。

=======================================
我需要信号中的算有成分,将他送到后级去测量,所以一定要DC+AC的!我之前就是用的继电器,只不过想改一下哈!
对了,干簧继电器信号用的,能推荐一下型号吗?我曾经查过,但是没有合适的!
这个方案好像是有人用过,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去处理的哈!

网友B:
你到这里看看

http://www.worldrelay.cn/athena/offerlist/nbshoi-sale-1-false-1035104.html

楼主:
谢谢

嗯,谢谢了!MOS管的问题我还得去研究研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