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感激,两二极管在运放中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8-12-03):
这两个二极管在运放中是什么作用,具体能说明下吗?谢了,

附图:

网友A:
样子像全波整流,但是二极管好像反了

网友B:
精密全波整流,但正半周由于串入电组输出内阻太大。

至于二极管的作用,分别分析正半周和负半周的情形就可得知(也许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网友C:
大家分析下

网友C:
我在这期待着结果

网友D:
说说电路的来历

这个电路要是硬说成是精密整流电路,有点牵强。。。

网友C:
我传一个。

是直流无刷电机母线电流检测

网友C:
原理大概差不多。

楼主:
该电路的前一级电路说明

电路的前面一级是接仪器放大器的输出,仪器放大器的输入电压是测量220v市电工作的电流(接一小电阻转换成电压)。

楼主:
能分析下原理吗?

根据电路的前级,输入应该是一个正电压和0电压,所以对应的输出应该是负电压和0v电压,二极管都应该是截止啊

楼主:
请教

在问下::

R1电阻两端的电压(应该是交流的)输入到仪器放大器两端,仪器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怎样的?也是交流电压吗?

楼主:
上图说明

上图继电器导通状态……

网友E:
6楼的电路

6楼的电路应该是
先将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又整流的,之后adc

网友F:
没捍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