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平均值电路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8-12-04):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输出可以直接接大电容负载吗?

楼主:
Vout是接AD口的。

也就是想做个电流取样,再转成电压,再用LCD显示出来。

网友B:
运放接大电容是什么意思?

范常识性错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在运放输出接的电容是想让交流电流经过R3转为电压后再取平均电压的,效果不好,就上来请教了,如何改进一下啊?搞个精密半波整流吗?可我这是单电源啊。

网友B:
运放的输出阻抗R近似为零

要达到滤波效果,C必须是无穷大。
而且加电容很容易引起运放的自激。

正确的做法是输出加RC滤波,或在R1上并联电容来滤波

楼主:
改一下

经awey指点,改成如下的,那输出与输入的关系是?

网友B:
输入是交流信号,平均值等于0

运放单电源,怎么放大交流信号?取半波?

这个电路输出的负载能力比较差,不如在R1上并联电容

网友C:
运放单电源工作不是这样接的.

楼主:
awey 说的是做积分吗?

我这个AD的输入是0到5V的。我就是想把电流转电压再进AD去。我明天按你说的去试下,
9楼的说详细点么。

网友D:
滤波电容为啥不放在输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