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初学者的问题,关于ADC和晶体电路

楼主(2008-12-04):
1.关于ADC的“速度”

  常看见DATASHEET中写道:128ksps,这个应该是ADC的什么速度?采样速度还是转换速度?

  我觉得采样速度应该是采样保持器采样开关的动作频率,那转换速度指的是哪一段时间呢?

2.常看到单片机外围晶体电路的X1和X2中有一个1M电阻,这个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A:
说说

“128ksps”是采样速度,“ksps”- Kilo-Samples Per Second

转换速度是做一次采样所花的时间。

网友B:
1M电阻是提供内部门电路线性应用时的工作点

网友C:
通常接晶振的电阻集成在MCU内部

让非门工作在有放大作用的转折区,与外面的晶振和电容组成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