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全波整流电路可行吗?

楼主(2008-12-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路是有条件的

1、运放要用Rail To Rail的
2、输出不能带负载

网友B:
不行

要整流必须要有二极管,单电源的话要考虑偏置问题,就是要有VCC/2的偏压,不然肯定有半波会被削掉的,输出不完整。

网友C:
MXT002 全波整流电路

MXT002  全波整流电路   成品,你看下,www.hj-ic.cn

网友D:
可以的

但两个半波的输入阻抗不相等,Ui最好是0内阻.

网友E:
上图中只要R远大于Ri就可以了

网友D:
R大Ri多少需根据精度要求确定.

另外此电路的带载能力还是能满足一般要求的.
负波误差: Ri/(R+Ri)

网友F:
精密整流

  注意要用双电源

网友F:
精密整流效果

网友G:
请教

Rail To Rail   什么意思 啊  英语水平差啊

网友H:
轨到轨

即输出可以摆动到正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