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开关输出可以驱动三极管么?

楼主(2008-12-06):
利用51单片机的一个引脚通过多路模拟开关来控制多个三极管,来实现一个IO引脚控制多个三极管的通断,从而实现对多个通道的通断控制,每个通道的电流有200多mA。
   搭了电路试了一下,不接三极管时,多路模拟开关输出信号正常,连上三极管电路,输出高电平被拉的很低,无法实现对三极管的通断控制。
  不知这种思路是否可行?若可行的话,如何改进?
   请大伙指教,谢谢!

网友A:
几mA还是可以的

大了就算能用也会烧的

网友B:
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太大。适用弱信号传输

楼主:
那该怎么办好呢?

 现在单片机IO口有限,还指望这种办法省点IO引脚。

网友C:
你不会模拟开关输出直接驱动三极管吧?

串联了电阻没有?

楼主:
串了10k的电阻到三极管基极,基极和地之间也有10k

网友C:
串连了10K的电阻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可是搭了电路后实测还是给拉低了

网友A:
唉,要考虑很多方面的,LZ还是先贴电路图吧,大家来找碴

楼主:
还没资格贴图啊

网友A:
上传好后会自动链接图片,不要动,发帖即可

网友D:
51加个上拉电阻

不一定要用多路模拟开关的呀
可以用数字的多路选择器呀
你又不是用来算传递模拟信号

网友C:
没注意是51单片机

51单片机高电平驱动是很弱的,需要要加上拉电阻,不用串连电阻。

楼主:
我把图贴出来,大伙看看那

网友C:
晕!还是P0口

P0口做IO时是开漏输出的。

更改:
P00,P03-P07分别接10K的上拉电阻
去掉R1

楼主:
哦,搞错了,图上画的是p0口,但接的时候我用的P1口

网友A:
单片机的39脚加10k的上拉电阻即可

其实,要数字信号输出的话,CD4514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C:
P1口,至少接4067的1脚的IO口要加上拉电阻

接一个2.2K的电阻到5V

网友E:
接 p1 口的话, 4067 的pin 1 上拉 4.7k, R1们可不要

楼主:
还是有问题啊

按大伙的建议又调了电路,还是不行,不稳定,有时这一路可以到3v左右,切换到另一路时又没信号了。还出现信号变成了梳子装(见图)。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上拉电阻如何选取的呢?

大伙给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