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我想知道CD4052触点最大负荷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8-12-07):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点,它虽然叫模拟开关,但别真把它当开关使

这种东西是用来传输模拟信号的,有通道电阻,有电流就有压降,所以电流是越小越好。

楼主:
谢谢,AWEY.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控制摄像头的镜头电机(电流应该在60MA以下,12V),他给出的引线有4根,分别为F,I,Z,COM(焦距电机,量暗电机,放大缩小电机,公共线);只要在F与COM之间加+12或-12V电机就可以正反转,其他引线控制相同.你说我用什么东西切换+12/-12到F引脚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B:
那是电源切换

根本没有用到模拟开关的特点,
直接用晶体管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