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压均衡电路

楼主(2008-12-08):
各位好,有个电路我分析一整天了,有不明白的地方。
附件是主动式的超级电容的均衡电路,就是给超级电容充电的时候,由于个体之间的不一致性,导致分到的电压不一样。每个单体加了这个电路,当某个单体的端电压高过2.2V时,U1输出为端电压经分压后的电压,U1后面的就起均衡作用了。低于2.2V时,U1无输出,不起主动均衡作用。 Q2 Q5应该起放大作用,之后的Q4,Q7这些我就不太明白了。请高手看看,指点指点。看看后面的每个管子都是干嘛的 万分感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8221442997.pdf

楼主:
晕了

介绍上说 那个达林顿是主要的耗能器件,工作在恒流状态,对此 我不能理解 什么叫工作在恒流状态?怎样消耗能量的?
谢谢

网友A:
Q2、Q5都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并非用于线性放大,Q4是调整管,也是功耗集中点,Q7控制Q4的放电电流,基本控制在250~300mA左右。当R9(R10)的电压降不断上升,Q7的C、E电流对Q4基极电流分流就越大,从而限制了Q4的放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