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小电路,请大家帮我看看,谢了!

楼主(2008-12-09):
 这是带电指示电路,有电时,发光二极管闪烁。问题是: 工作几天后,发光二极管闪烁变慢或停止。帮我找找原因?  谢谢!

楼主:
请指点!

   哪位大侠快指点一下迷径吧!

楼主:
急!!!!!!!!!

   不然会出人命的。

网友A:
请问一下发光管是怎么闪的?

楼主:
肯请版主

 肯请版主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说明

  LAMP 是90V的气体放电管。

楼主:
说明

 电容充电至90V,放电管放电导通。

网友A:
不熟悉放电管

网友B:
气体放电管工作在直流没有没极化现象?换个新的再试试.

楼主:
说明

 会不会是电容耐压问题。

楼主:
说明

 我把有故障的电路取下,一段时间后又恢复正常了,估计长时间又会不行, 现正加紧老化。  谢谢各位,多提建议。

楼主:
请问 ljm810010

  放电管极化是啥意思?电路是抄来的,理解不伸。

网友C:
用个双向触发二极管(BT33)代替试试

楼主:
请教版主

 我输入电压是交流90V左右,BT33没用过。

网友D:
好像有自己会闪的LED

何不直接用那样的LED呢,
先用全桥整流一下,然后电容滤波,大概得到300V
然后电阻分压出1/50来,分压电阻100K,2K就可以了,3mA左右。需要1W的电阻
得到大约6V,给那个LED,
这样当交流电压小于100多V的时候LED也就不会误闪了
或者搞个RC降压也可以啊,为什么非要用气体放电管呢

楼主:
说明

 对不起,我没讲清楚。1.电压是从10KV母线上感应过来的。
                     2.另我想请教版主,我把电阻R2误装了510欧,会产    生我说的现象吗? 谢谢!

楼主:
   希望有人给我肯定一下。

楼主:
请大虾指点

楼主:
我着急死了!

网友E:
可以减小R1加快老化过程

510欧姆可真够小了

网友F:
后面那个电容是否选正确?

网友G:
~

自己好好查查器件性能哈~

网友:
反向电压造成

   所有晶体管都有正向电压和反向电压的最高限制,电路中只用了正向限流,但反向电压没保护,如果前面的二极管有漏电时发光二极管会有很大的反向电压而把它击坏(有可能打的半死不活的)。
   解决方法是在发光管上并一个二极管,方向和发光管相反。

网友H:
9楼说了原因了

网友I:
图看不大清楚

估计是发光管串的电阻小了。过流损坏发光管。

网友I:
估计是限流电阻问题

发光管所接限流电阻可能太小了。过流损坏。
图太小了,看不大清楚。

网友I:
图太小了

估计是发光管所接限流电阻太小了,过流损坏发光管
晕倒 连发了三次。。

网友J:
去掉TV3或把TV3移到R1后面就行了

气体放电管的点燃电压高,熄灭电压低,闪光就是利用电容上充的电量,
当电容上充的电压高于点燃电压,放电管导通放电,低于熄灭电压放电管截止,电容继续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