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干扰怎么来的

楼主(2008-12-09):
我用示波器的探头和地线夹之间接入1M的电阻,放在实验室环境中,示波器上显示几十MV的50Hz干扰,将1M电阻换成导线后就没了。
我自己思考时是把电阻,探头之间形成的环路看成一个电感,空间中磁场变化时会产生电场,如果环路面积固定,干扰大小就应该固定啊。这个干扰在电阻和示波器探头的内阻之间分压。感觉如果外接电阻越大,示波器的内阻分压越小,干扰应该越小啊,可是实际刚好相反,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高手门帮忙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A:
干扰分为好几种

除了你所说得环路电感,还有一种就是电容耦合

楼主:
电容耦合不太可能吧

也不排除电容耦合可能性。
主要是大电阻就出现干扰了,导线没有。

网友B:
为什么导线就没有呢?

接导线时,等于拿探头接地,所以没有看到“干扰”波形,
至于接大电阻时怎么回事,我也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好心人呢,版主呢?

来把我这个问题KO了吧!

网友C:
要区分是电场干扰还是磁场干扰

多想想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D:
用手拿着也会出现的

楼主:
回9楼

如果把人看成是个对地的大电阻,就跟我说的情况一样了,大电阻会产生干扰噪声。

网友E:
呵呵

地线夹子假设没有干扰,输入端子如果有干扰,
则负载越小,干扰信号越小。

干扰信号和探头之间有一个耦合阻抗,是串联的。
你所说的电阻和探头的内阻并联是负载阻抗,这个电阻越小,干扰越小。

楼主:
回11楼

你说电阻和探头的内阻是并联的,可以解释试验结果。
但是这个假设不好理解。

网友F:
电场干扰

是受到电场干扰,我记得maychang说过一个判断方法。

“电场干扰是由分布电容传过来的,在收干扰处用示波器,探头接一小片导电物体并悬空,看波形有多大幅度,可以估计干扰大小。
磁场干扰是受干扰处存在磁场,示波器探头接一个数匝的小线圈,线圈一端接探头输入端,另一端接探头的小夹子(地),看波形幅度,估计干扰大小程度。”

11楼是假设输入端已经因为电容耦合受到了电场干扰,那么实验现象就可以解释了。但是分布电容引起的电场干扰是怎么产生的呢?还要请大虾再解释一下

网友E:
学习模拟电路的一般都知道高阻输入信号放大器容易受干扰

所以,即使普通的音频放大器,高阻输入阻抗也在几十K以下。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1M,已经很大了,电场靠近就有感应电压。
你用手拿住,市电干扰更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就像搞清楚干扰到底是怎么耦合进来的,借了几本电磁兼容的书,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G:
别忘了告诉我哦,朋友啊

解出来了,别忘了告诉大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