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推荐一棵带开关的2.5v参考电压IC

楼主(2008-12-10):
如题,小弟正找一棵带关断功能的2.5V参考电压源,给高电平的时候,参考电压源有2.5v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没有参考电压输出,或者是反过来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无效也行,请大侠帮忙推荐个型号,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这个芯片可以 TI的TL431
你看一下行不行
另外选用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芯片有三个精度等级

网友B:
可以用TL431

再用三极管设计一个逻辑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