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一下这个控制电路

楼主(2008-12-10):
最左端 是报警条件
最右边是 单片机输入的地址码!
这个电路是别人给我的。我看不太懂
请高手们帮我看一下
谢谢

楼主:
我画错了一点

我画错了!3的那地方没有连下来!

sorry

网友A:
相当于一个交流固态继电器

单片机输出低时,Q导通将二极管桥路输出短路。

网友B:
无极性电流环通讯,用于向上位机发送报警地址

无极性电流环通讯,用于向上位机发送报警地址;
左边可有许多同样的设备串联在一起,加上电源、接收装置(可以在电阻上采样),报警时单片机将开关打到3,并开始向上报告本机地址。

网友C: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Q导通,3楼说反了。

网友D:
D工作在开关状态,请楼主补充一下该 电路的应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