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问题?

楼主(2009-02-12):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为何下面的电路,输入电压达到2.3V时就饱和了,再高的电压输出也就是2.2V输出的值?如何解决此电路,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你想要输出多高的电压?

网友B:
输入电压达到2.3V?

11倍的放大,要输入电压2.3V才饱和?

楼主:
谢谢回复,请继续讨论

想输出3V以上的电压,201前级电路会将输入电压缩小10倍

楼主:
意图是这样的.

  输入电压经过高速光藕后,电压缩小了10倍,后级再将它放大,本来打算输入3V时,输出也能达到3V.输入值不能高于2.3V,低于此时是正确的.

网友C:
前级的图也贴出来

前级的图也贴出来,不然,没法分析。

网友C:
刚才没看清

对不起,刚才没看清。你的前级LM358供电电源是12V的吧?好像是饱和了!

网友D:
哪个点是输入电压端啊?电源电压多少?从右往左看电路真

楼主:
电路上标有输入端

  这个电路为何从左到右看,不从右到左看呢?

网友E:
LM358的电压是多少?直流偏置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