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怎么测试100nF以下的电感

楼主(2009-02-12):
求教. 怎么测试100nF以下的电感(贴在电路板上).谢谢

网友A:
在电路板上没办法测,必须拿下来。没见过电感单位用F的...

网友B:
业余条件下可用LC振荡

搭个克拉伯,用一个参考电感标定一下频率,山寨频率计就一百多块钱,用示波器看也行

网友C:
LZ比较搞笑

网友D:
100nF的电感?不知道是多大的。